高手进来说说电感L与时间T的关系

楼主(2014-02-07):
个人理解,由于电感是对交流电而言,所以与频率有关,而频率是时间的涵数,因此电感也就与时间T扯上关系;这么理解对不对?
再有,当电感线圈工作在脉冲电路中,其电感值是否对频率敏感?
空芯线圈的电感值是否与频率无关?

网友A:
电感与频率无关。就像物品有质量一样,你用称去称量时候才表现出质量。无论频率是多少,其电感量总是不变的。当然是指理想电感。

网友B:
那又怎么快速理解电感量有频率的关系?

网友C:
你的理解次序正好相反

没想到这么混乱,把我也带歪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与频率无关。就像物品有质量一样,你用称去称量时候才表现出质量。无论频率是多少,其电感量总是不变的 ...

本来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糟到别人的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次序正好相反

说来听听吧

楼主:
谁能深入的解释一下电感与时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楼主:
有人还用公式推导,证明L与t的关系,
L=R*t 倒确实可以推导
εi=-L×dI/dt
非常熟悉的公式,积分并略去负号得到:V×t=L×I ,即
L=(V×t)/I=V/I *t
得到:L=R*t
                                你怎么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还用公式推导,证明L与t的关系,
L=R*t 倒确实可以推导
εi=-L×dI/dt

看不懂你的推理。
电阻、电容、电感和时间无关的。
如果有关系,就是老化了。
就好比质量和地点、时间无关,只有重量和地点有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人还用公式推导,证明L与t的关系,
L=R*t 倒确实可以推导
εi=-L×dI/dt

我看这是在瞎扯淡。。。

网友F:
起初物理界只有磁通的概念,但电工们更喜欢用电流进行工程设计,为了跨越磁路和电路的鸿沟,发明了磁通和电流的转换关系自感系数L,它们都和时间没关系。

我瞎猜的...

楼主:
谁能给出比较权威的解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人还用公式推导,证明L与t的关系,
L=R*t 倒确实可以推导
εi=-L×dI/dt
用反证法
如果V*t=L*I
得V=L*I/t
但V=L*dI/dt
除非I/t=dI/dt
所以推导是错的

网友H:
受不了楼主了。。。。
公式里的符号只有代表一个物理量才有意义,同一个符号代表不同的物理量不能当做一个东西做算的。。。。。

网友I:
我也糊涂了,电感L根据电路基础里面介绍,电感抗XL=wL=2πfL,也就能推导频率越高电感抗越大吗,同样在谐振频率的时候不是都要考虑这些的吗?

电感是器件本身的特征,和频率时间无关,感抗和电感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C:
楼主啊,你想问的是1.原理电感L与频率f之间的函数关系呢?还是2.实物绕组的L值是否与频率成因果关系?
再把时间t扯进来,就怕不够乱

网友J:
电感是物体的属性,是由物体本身决定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人还用公式推导,证明L与t的关系,
L=R*t 倒确实可以推导
εi=-L×dI/dt

公式的理解本身就不多

物理意义和实际的含义没有对上

这个玩意是个分段函数。。。。。也就是说不能那么积分

网友L:
电感量跟频率没关系,但感抗跟频率相关,频率越高,感抗越大。当然,实际电感还有分布参数,这里不讨论分布参数,也不讨论电感饱和。

网友M:
U=L*di/dt
是说如果要保持电感上的电压不变,
那么电感中的电流必须随时间线性增加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谁能给出比较权威的解释?

给个“权威”解释

https://bbs.21ic.com/icview-679332-1-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给个“权威”解释

https://bbs.21ic.com/icview-679332-1-1.html

呵呵  纯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你想问的是1.原理电感L与频率f之间的函数关系呢?还是2.实物绕组的L值是否与频率成因果关系?
再把 ...

问的是:2.实物绕组的L值是否与频率成因果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给个“权威”解释

https://bbs.21ic.com/icview-679332-1-1.html

能都直接给出答案?

网友O:
有人还用公式推导,证明L与t的关系,
L=R*t 倒确实可以推导
εi=-L×dI/dt
非常熟悉的公式,积分并略去负号得到:V×t=L×I ,即      -------从这一行开始出错了----------
L=(V×t)/I=V/I *t
得到:L=R*t

从出错的行开始讲,原方程是一个微分方程,两边积分时,由于电感两端电压ε是t的函数,所以积分结果不是V直接乘上t,而是要根据电感在电路中的联系得出V的表达式再进行积分。
比如对最简单的RL电路,电感电压加电阻电压为定值,积分结果为负指数函数,即最终电感电压趋向于0.

网友C:
既然追问之下弄清了楼主的提问疑惑,很多人就能够回答,也可能不是也不必那么权威
空芯线圈L值与“空”芯导磁率成正比,真空导磁率恒定不变,而空气与真空相差甚微,因此通常认为空芯L与频率f无关

咱看就以楼主层面,讨论这个有意义?

网友P:
一个成型的电感是其固有特性,他和本身的质量一样,电感量也是固有的。
电感就是一个阻交流通直流的一个器件,阻止的程度和通过的交流的频率有关,当频率为0时,也就成了直流,没有阻止作用,当频率越高,其阻值能力也越强,这些就是基本概念。有了这些基本概念,还会推导出电感量和时间有关?和频率有关?
在实践的过程中,能用、好用就是好东西,不要推导来推导去,公式来公式去的,做点实实在在的有用产品才是真东西,少些纸上谈兵的好!

网友Q:
电感是线圈的固有的一种属性,与频率无关,也就与时间无关。
LZ想必说的是电抗,电抗是频率的函数,可以说与时间有关。
电抗指的是电路达到稳态之后对外表现出的阻抗的特性,因此对于瞬态没有电抗的概念。
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R:
对于电路理论中的电感模型,自感系数不随频率变化,是对的,因为电感模型就是这样定义的。

对于电感器件,比如电感线圈,测量到的电感量或者说自感系数,与频率相关,测量到的自感系数随频率升高而增大。原因如下:

物理存在的电感线圈,匝与匝之间存在分布电容,粗略地说,可以把电感线圈看做一节一节的LC并联电路串联在一起构成的网络;严格的说,即使每一匝,都是由无数这种LC并联网络串联构成的,每一个并联的L、C都是无穷小,整个线圈当然更是由无限多个这种LC并联网络串联构成的。

我们都知道,一个理想的电感,与一个理想的电容并联,等效阻抗是随频率变化的,低频段呈感性,随频率升高,达到并联谐振,阻抗为无穷大,再生高频率,阻抗为容性。

对于电感线圈这样的复杂网络,阻抗必定是频率的函数,存在着无数个变化的区间:感性---并联谐振----容性-----串联谐振----感性。。。。。。。
如果用网络分析仪测量一个实际的电感线圈,这种现象是可以看到的。

从低频到高频,第一个谐振频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为了使电路工作稳定,第一谐振频率应该远远高于工作频率。

网友S:
LZ把感量和感抗的两个概念搞混淆了,电感量是理想电感的电感值大小,感抗是针对实际电感在某个频率下的,
实际电感应该等效于电感和电阻串联后与电容并联,任何电感都有自谐振频率,大于自谐振频率,电感呈容性,小于自谐振频率呈感性,自谐振频率下呈阻性。

网友T:
如果电感与时间有关,那么电感的基本量纲电感量就应该是时间的函数,但显然不是,二者没有丝毫关系。
与频率有关的量是感抗,别混淆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