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十万火急,原因,板子上的测试点一般用过孔还是焊盘??

楼主(2014-02-07):
哪个回答下解释下原因学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网友A:
既不用过孔,也不用焊盘。
1)因为不需要有孔
2)因为不需要镀锡。

一般自己设计一个圆盘即可。

网友B:
搞个过孔,你试试多层板 密集型,得影响多大啊,
所以 你懂的,不说了

楼主:
说实话论坛的人的技术水平不高

楼主:
版主不我总觉得你 回答的好多不切实际

网友:
你是怎么想到用过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不我总觉得你 回答的好多不切实际

引用 网友B: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编辑 |返回版面
搞个过孔,你试试多层板 密集型,得影响多大啊,
所以 你懂的,不说了

jjjyufan版主他这个回答应该很有深度吧。楼主的问的也是让人找不着北!

对于不同的板子,单面板,双面板,多层版,是否过孔都不一样的。你想在高度密合的多层板中你用一个过孔会对整个板造成什么的影响?这个自己可以考虑下,问题不是没人回答,是有时候我们的问题根本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

网友D:
我是用双面板,测试点我是用焊盘(过孔的焊盘);因为这里我要焊个插脚,用示波器观察;原先我用过孔,但厂家做板的时候,过孔用绿油履盖,不好焊了;
所以,我担绿油又涂上了,所以,所以,过孔的焊盘。(信号频率不高,约10MHZ)

网友E:
你不觉的有个孔会比较好顶住表笔么?但是却不能做的很小,还占板子背面地方。

网友A:
呵呵,批量生产时,过孔是测试钉的陷阱;如果不怕经常维修,搞些过孔也无妨。

网友F:
拆一部手机看看就懂了,测试点全是无孔焊盘,不上锡。测试就只是拿个万用表测电压或者拿示波器看下波形,又不是一直连着。

网友G:
这个看实际情况了,我们公司是做电源的,测试点清一色的过孔。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搞个过孔,你试试多层板 密集型,得影响多大啊,
所以 你懂的,不说了

羽工,这样的问题就不该回答,回答了人家还不乐意了

网友I:
得这么说,论坛里明显感觉到整体水平的下降,尤其是毕业季到来的时候,水平更低。提问的都着三不着两,明显脑袋灌屎了,你怎么回答他都觉得不对——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方向大而无边,而且错字连篇,文不对题。

确实应该无视这类问题,除了耽误时间,一无是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双面板,测试点我是用焊盘(过孔的焊盘);因为这里我要焊个插脚,用示波器观察;原先我用过孔,但厂 ...

回答中我的意思,,我是学机械的 。。。老板要我画个板子,,愤怒

楼主:
明月小厨我 QQ328277289  N你多少加了交个朋友

网友J:
用无孔的焊盘,开窗就行了

网友D:
我也想用测试钉,可是量少,所以直接用示器就不错了,再说这些测试点主要是样板时测关键信号;
一个焊盘(有孔),一个测试焊盘(无孔);对我而言没区别;但有孔方便。
如果用信号的过孔,可以把孔径搞大,但厂家做板的时候,说不定又抹上绿油了。所以我是直接上焊盘孔的,而且比较大;

网友K:
即可以用过孔,也可以用焊盘,主要还得看你的测试点选择和测试设备啊

网友L:
1mm的焊盘,将中间的孔距设成0即可。一般选择圆形,建议放在比较空旷的位置,便于贴片机贴片时好识别。

网友M:
用过孔,记得开窗;用焊盘测不需要。各有优缺点,没有一个定论。就是吃饭用筷子好,还是用勺子好的问题。

网友N:
应该不用做成过孔或者焊盘型只需要做成贴片焊盘去绿油露焊盘既可

网友O:
其实测试点种类挺多,要看你的用途和场景是什么。
是调试用还是生产测试用?要不要过ICT?板上空间是否充裕?是不是关键信号线?有些信号不要说打孔,拉个焊盘出来都不允许!
也可以使用画图软件直接添加测试点,但前提是软件要支持,也可以把一些测试点直接做在线上,即在线上开个窗。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需求。根据你的需求和实际条件去加测试点。你想要多清晰的答案,就得给出多清晰的需求。

网友:
用焊盘吧,内外径设成一样大!

网友P:
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一般用圆形焊盘,不用过孔,过孔在HDI板中太影响布线

网友Q:
同意楼上的说法,最好用焊盘,厂家做板的时候,说不定会抹上绿油。

网友R:
测试点优选原则:
首选标准测试点:0.7-1.0mm
其次DIP焊点。
过孔一般不作为测试点。
有时间来分享一下我的“电子线路板可制造性设计”,里面有讲到测试点的设计原则。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得这么说,论坛里明显感觉到整体水平的下降,尤其是毕业季到来的时候,水平更低。提问的都着三不着两,明显 ...

难道你曾经不是毕业生?你可以骄傲的说曾经的你问的问题比现在的有水平,但是你这句话确实是有点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一般用圆形焊盘,不用过孔,过孔在HDI板中太影响布线

顶!!!
1、是具体情况而定;
2、通常用圆形焊盘;
3、说明了过孔在具体应用下的弊端。
向高手致敬,虚心学习了~

网友T:
看自己板子的要求,一般是小的无孔焊盘。

网友U:
简单点的,直接过孔开窗。(不会开窗就百度下怎么开)

网友V:
这个问题必须针对自己使用的EDA,如ORCAD\PADS都可以添加测试点,PROTEL的测试点需自己添加

网友W:
哈哈。。简单的问题才能体现出我们每个人的水平。你自己提问就不说的清楚些,还要刁难别人,说别人不好,做人厚道点比较好。呵呵。。肯定是视情况而定。

网友X:
引用 网友O:
其实测试点种类挺多,要看你的用途和场景是什么。
是调试用还是生产测试用?要不要过ICT?板上空间是否充裕 ...

兄弟經驗不錯,可以寫篇**介紹下測試點。相信很多人想看的

网友Y:
不能用过孔,用焊盘就可以了,焊盘不需开孔。

网友Z:
引用 网友S:
难道你曾经不是毕业生?你可以骄傲的说曾经的你问的问题比现在的有水平,但是你这句话确实是有点问题。 ...

我也觉得这个话有点过了啊,曾经我们都是从毕业生走过来的啊!

网友AA(2016-05-23):
诶,这里的前辈脾气都这么暴躁吗?我双层板,线路在顶层,测试针从底层顶,你说我是用焊盘还是用过孔?用焊盘难道再另外的地方用一个小过孔先把线路拉倒底层? 所以很明显过孔和焊盘各有自己使用的场合。特殊场合特殊处理,怕绿油就把强制盖绿油的选项去掉啊。

网友AB(2018-10-19):
这个问题固然有人觉得简单,但是不应嘲笑,但凡人家来问问题,就是不懂,谁也有入门的时候,你觉得小儿科,不屑回答,可以不回答,请不要嘲笑人家,再简单的问题,人家也是相信有人信回答的才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