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 II 13.0输入括号()的问题

楼主(2014-02-0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烦?13.0输入“()”的时候自动会在后面加一个小横线。例如输入always@(posedge clk)的时候,输入“(”,13.0会自动加上“)”,但同时也加了个小横线。再接着输入“pos”,下面提示“posedge”,但是这时下方向键不能选择这个,如果直接ENTER,则会跳到括号外面。请教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在ISE或quartus里进行编码,可以用UltraEdit或notepad,或VIM等文本工具编完码后,再导进去,会方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在ISE或quartus里进行编码,可以用UltraEdit或notepad,或VIM等文本工具编完码后,再导进去, ...

谢谢哦!

网友B:
还是用VIM或者UE来编写吧

网友B:
没赶上送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赶上送分

你还需要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