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做好封装后画原理图添加元件时出错求指点!

楼主(2014-02-07):
:),以前用ORCAD画原理图,由于外界原因现在改用PADS自带工具画原理图。现出现:

画好原理图封装后,添加时报错。
   Decal NEW-PART has different terminal counts:2 in library and 3 in schematic.

网友A:
引脚数量不一样导致的 ,要CAE和PCB封装相同 或者CAE的封装引脚要小于PCB封装才能导入。。

网友B(2021-05-06):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