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500代码烧录

楼主(2014-02-07):
最近用c8051f500做设计,焊接没有问题,连接OK,总是烧录不了,flash通讯不上,求指教!!!!!!!!

楼主:
烧录就那么两根线,实在想不出其他问题,求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A:
换个芯片试下,或者是换个仿真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试下,或者是换个仿真器试下。

仿真器是好的,在开发板上可以烧录,怀疑我自己设计有问题,但是烧录就两根线,demo板和开发板一样的连接,如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器是好的,在开发板上可以烧录,怀疑我自己设计有问题,但是烧录就两根线,demo板和开发板一样的连接 ...

c8051f系列的烧写电路应该都一样吧??我用过f340,烧写电路貌似和你的有点区别

网友C: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还有复位和c2ck的隔离,不知道调试器一侧的电路确实不好分析。

网友C:
新华龙的demo板上用的是1uF和0.1uF的电容并联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