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低电压复位问题

楼主(2014-02-07):
开发产品时候碰到控制电机的继电器吸合或释放时,机器复位,示波器观察是电源波动引起的掉电复位,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加大电容

楼主:
电容很大了,不行,想用自定义的初始化代码,检测到是掉电复位跳过清内存的哪一段,但不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容

电容很大了,不行,想用自定义的初始化代码,检测到是掉电复位跳过清内存的哪一段,但不会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很大了,不行,想用自定义的初始化代码,检测到是掉电复位跳过清内存的哪一段,但不会做 ...

不能这样做吧

网友B:
掉电复位后会从新执行所有程序,怎么会跳过清内存的那一段?

网友C:
如过不是电压完全跌了下去的复位(RAM数据维持的电压以下),你的方法是可行的,这个我用过。

检查RST_SR,同时要防止RAM意外被篡改,需要在里面多做几个校验点。

当然检查RST_SR不能完全排除因此问题导致的复位,只能是部分。之前的测试我们发现,在干扰出现的时候,MCU复位的指示很多情况下都是时钟问题。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还是改善硬件电路,尽可能减少电压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过不是电压完全跌了下去的复位(RAM数据维持的电压以下),你的方法是可行的,这个我用过。

检查RST_SR, ...

谢谢!你的提议对我有帮助,现在已经可以实现内存判断复位了,复位现象减少了,rst_sr寄存器没有出现异常数据,可能是你提到的时钟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