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控制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4-02-07):
下面是一个原理图,通过PWM控制I的电流,我好奇的是Q2能导通吗?PWM给1和给0时Q1,Q2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求各位工程师不吝赐教,您今天的一点帮助会是我的一次巨大进步,感谢,感谢。

网友A:
PWM为1的时候,Q2导通,R1电位为低,Q1导通。
PWM为0的时候,Q2截止,R1电流为0,Q1截止。

网友B:
楼上正解。
不理解的就先“死记”下来,以后慢慢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为1的时候,Q2导通,R1电位为低,Q1导通。
PWM为0的时候,Q2截止,R1电流为0,Q1截止。 ...

谢谢您的回复,有个小问题,PWM为1时,Q2导通,Q2的集电极电流会形成是由电源5V供电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不理解的就先“死记”下来,以后慢慢会明白的。

谢谢您的回复,有个小问题,PWM为1时,Q2导通,Q2的集电极电流会形成是由电源5V供电的原因吗?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复合管的原理

网友D:
看看我的 ,VDD是你可以设置的任何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复合管的原理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觉得复合管可以了解。但是有个小问题突然困扰我就是下一级的集电极电流是通过5V提供的是吧,是因为发射结正偏才能有电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觉得复合管可以了解。但是有个小问题突然困扰我就是下一级的集电极电流是通过5V提供的是吧,是因为发射结正偏才能有电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VDD是你可以设置的任何电压

输出不会是5V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觉得复合管可以了解。但是有个小问题突然困扰我就是下一级的集电极电流是通过5V提供 ...

5V通过Q1的发射极到R1再到Q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觉得复合管可以了解。但是有个小问题突然困扰我就是下一级的集电极电流是通过5V提供 ...

我感觉是5v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