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 ST小封装、管脚少的单片机?

楼主(2014-02-07):
由于PCB面积限制,需要使用 ST小封装、管脚少的单片机,还请大侠推荐

参见附图,因本人水平限制,在ST官网找了好变天,也没找到,故发帖求助!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直接看封装不就行了。。。

网友B:
附图二里面,直接选择你要的管脚数的封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图二里面,直接选择你要的管脚数的封装就行

谢谢指点!

ST有8pin的MCU,可是图中(参见附图)并没8pin的封装呀.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附图链接: 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productcatalog/app?page=productSelector

附图:

网友C:
你说的8PIN估计是指的IO口8个
想找PIN数少的估计要换厂商了,比如ATMEL等等

网友B:
楼上正解,建议楼主选择最少引脚的就行

网友D:
目前最少引脚是16PIN 但是没见过    使用最多是20PIN

网友E:
8pin的ST MCU有,ST7LITEU05,不过已经淘汰了,不建议考虑。

你要引脚少,现在最小的是20Pin,STM8L101Fxx/STM8S003Fxx/STM8L15xF。
你要封装小,最小的有UFQFPN20 3mm x 3mm,STM8L101Fxx/STM8L15xF都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F:
使用20个个脚的吧,现在有QFN封装了。很小哦!可以加我QQ562881734  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20个个脚的吧,现在有QFN封装了。很小哦!可以加我QQ562881734  聂---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