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单片机的初学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07):
楼主新年好!
请问你使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呢?这样好给你推荐学习资料!

网友B:
支持下未来星

网友A:
必须鼓励下,一般初学者可以先使用官方的板子以及例程,参考相关资料调试代码,查看reference manual.
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坛子里面提问,我们会尽快帮您解决!

网友C:
如有问题,可在论坛中寻求支持。同时也请你关注本论坛的活动,
因为会有不定时的送书和送板子活动!
不要错过哦!

楼主(2014-03-14):
目前使用MC9S08PA8芯片,必须使用codewarrior10.5版本,可是我新建好工程了,关闭之后就没有了,文件里面也找不到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MC9S08PA8芯片,必须使用codewarrior10.5版本,可是我新建好工程了,关闭之后就没有了,文件里面也 ...

你在保存工程的时候需要注意工程所在路径,以便之后能够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保存工程的时候需要注意工程所在路径,以便之后能够找到呢。

我返回到保存路径,可是没有能用10.5打开的文件啊!10.5建立的工程扩展名是什么呢?而且我装了10.5后,原来的6.2不能打开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返回到保存路径,可是没有能用10.5打开的文件啊!10.5建立的工程扩展名是什么呢?而且我装了10.5后,原 ...

工程一般存放在你打开CodeWarrior10.5时选择的WorkSpace文件夹中。
CW10.5的工程文件是PROJECT File,如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返回到保存路径,可是没有能用10.5打开的文件啊!10.5建立的工程扩展名是什么呢?而且我装了10.5后,原 ...

Q:而且我装了10.5后,原来的6.2不能打开了呢?
A:如果是CW10.5新建的工程,估计CW6.2是不能打开的。如果是CW6.2新建的工程,右键选择打开方式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Q:而且我装了10.5后,原来的6.2不能打开了呢?
A:如果是CW10.5新建的工程,估计CW6.2是不能打开的。如果 ...

谢谢,上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在down程序时又出现问题了,点击debug配置时,总提示下面的错误,而且关闭配置对话框时也是提示这个错误,导致debug不能继续进行。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上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在down程序时又出现问题了,点击debug配置时,总提示下面的错误,而且 ...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呢?
如果仿真设置ok,应该不会跳这种错误。
你可以在CodeWarrior10.5最上行菜单栏里点Help选Search关键字,看是否能找到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呢?
如果仿真设置ok,应该不会跳这种错误。
你可以在CodeWarrior10.5最上行菜单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安装时出了点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安装时出了点问题。

:D问题解决了就好
下次遇到其他问题,欢迎在论坛中发“技术问题解答”类帖讨论。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