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增加欠压保护

楼主(2014-02-07):
  大家好!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电路对输入电压欠压进行保护呢?
  例如,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到了150V,电源停止工作,到160V,电源恢复正常工作,保护电压阀值不需要很准确,正负10V都可以。
   之前很多低压DC-DC的电源都带EN口,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控制EN口实现欠压保护。
   不知道离线式开关电源芯片有没有带控制口的。或者大家有没有对于欠压保护电路的经验分享下。

网友A:
自己搭个开关就行了,控制IC反馈脚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搭个开关就行了,控制IC反馈脚也行吧

:lol能详细一点点么?直接控制IC的FB脚,欠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