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一个关于单片机中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4-02-07):
说实话,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一直在自己尝试用io口模拟一些芯片的时序,自己驱动一下,但是一直总是差了点什么,后来直接就修改的参考程序,是不是这类时序问题都是必须借助于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到底差在哪呢?一直没下定决心买逻辑分析仪,有点贵,就算简易版的也有380,对于学生来说实在是有点贵,不知各位大大都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呢?靠多通道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一点点改出来的吗?还是怎么做,求教,谢谢

网友A:
模拟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软件思维必须符合硬件原理。

网友B:
要看是同步口还是异步口,同步口一般对时钟的要求比较低,而且时序是跟着时钟走的,只要控制好时钟不要过快,不要示波器也可以调的,比如SPI、I2C口;异步口就不好调,因为跟时间相关,当然也可以用带频率计的万用表,把基础时序做好了以后一层一层往上叠。

如果有示波器当然最好调,逻辑分析仪如果不是搞**或者找比较极限的问题用处不大,我们做了10年研发了,示波器必不可少,但是没有用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同步口还是异步口,同步口一般对时钟的要求比较低,而且时序是跟着时钟走的,只要控制好时钟不要过快 ...

谢谢,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软件思维必须符合硬件原理。

软件思维?您指的是程序的思路和ds的setup和hold  time一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