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73和373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2-07):
请问高手,74HC373和74HC573有什么不同?
我看了看手册,发现差不多。谢谢!

网友A:
帮楼主找了个说明,但是要考考楼主的英语了。

网友A:
看左边上面最后一段。

网友B:
除了引脚顺序不同,没什么不同

正解,现在多用573;

网友C:
引脚排列不同,我喜欢用573

网友D:
便于布线

网友E:
都是锁存器吧 功能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