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串口问题

楼主(2014-02-08):
我要和一款客户产品(单片机pic16f917)进行串口通讯,我直接把产品的数据发回给电路是乱的;
我测试产品的tx脚在不发送的时候是低电平?但是rs232不发送数据时应该高电平;
请问这是为什么?是pic单片机设置的嘛?

网友A:
楼主说反了吧,单片机串口空闲状态才是高电平,RS323的空闲状态是0V左右或者是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反了吧,单片机串口空闲状态才是高电平,RS323的空闲状态是0V左右或者是负电压。 ...

恩是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加个三级取反即可!
但是感觉有点奇怪,我看那产品的电路图是直接从单片机接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加个三级取反即可!
但是感觉有点奇怪,我看那产品的电路图是直接从单片机接出来的,为什 ...

917的串口本身不支持反电平传送,这样做,多半是为了功耗,平时输出低电平,外部电路就不会从主机测偷电。

917这边是用电池供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7的串口本身不支持反电平传送,这样做,多半是为了功耗,平时输出低电平,外部电路就不会从主机测偷电 ...

确实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