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os和外部时钟模式2 二者冲突吗

楼主(2014-02-08):
(无正文)

楼主:
void DCS3200_Test(uint8_t k)
{
        OS_CPU_SR cpu_sr=0;
        uint16_t i,j;
        uint32_t data[9][4];
        uint32_t max,min,count,Average;
        int pos[][4]={
{100,140,24,8}, {132,140,24,8}, {164,140,24,8}, {196,140,24,8}, {228,140,24,8}, {260,140,24,8}, {292,140,24,8}, {324,140,24,8}, };
//   TIM2->SMCR&= 0XBFFF;//14位清零,禁止使用外部时钟模式2
  TIM2->SMCR|= 0X4000;//使能外部时钟模式2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使能端口

  TIM2_Configuration();
//   printf("2 \n");
                //Average = 0;                          //注意全局变量在这里的初始化问题
for(i=0;i<8;i++)
        {
//                 printf("3 \n");
    for(j=0;j<4;j++)
                        {
//                                 printf("4 \n");
                                switch (j)
                                {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2 | GPIO_Pin_3); //选择红色滤光器
                                                pString = "红色频率";
                                                break;
                                         case 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2 | GPIO_Pin_3);   //选择绿色滤光器
                                                pString = "绿色频率";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3);              //选择蓝色滤光器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2);
                                                pString = "蓝色频率";
                                                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2);              //选择白色滤光器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pString = "白光频率";
                                                break;

                                }
            TIM_SetCounter(TIM2,0);
//                delay_us(10000);// 10000 * 10us = 100ms
                                delay_ms(100);
                Frequency=10*TIM_GetCounter(TIM2);//0.1s内计数波形个数

楼主:
顶一下,大神们帮帮小弟啊

楼主:
有进展了,我忘了配置tim2 时钟了,不过配置后是有数据,但是乱码,不知道哪还有问题,继续研究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delay配置问题,使用了原子的时钟配置后就好了,太感谢原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