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1连接DSP是出现错误,求助!!!

楼主(2014-02-08):
最近换了新的仿真器,SEED-XDS560PLUS,总是连接不好,还时不时出现如图的错误!Removing Brekpoints 那个窗口一直有,只能用程序管理器关掉!是仿真器驱动没装好吗??谢谢

网友A:
CCS3.3等低版本的试过没  能不能连接上
最好确认一下厂家  仿真器能支持到的CCS版本

网友B:
CCS的高版本是基于JAVA开发的,可是普通的仿真器都比较老,都是完美支持CCS3.X,所以会出现各种问题.与驱动无关.需要厂家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