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钻孔文件问题求解

楼主(2014-02-08):
使用pad designer画了椭圆形的通孔,hole type 选的椭圆结果出钻孔文件的时候,导出的.rou文件没有椭圆形的通孔信息。
1.椭圆形的通孔需要特殊处理吗?
2.如果使用pad designer生成的椭圆孔,如何出钻孔文件?

求指导

网友A:
不需要的,
出了gerber 在cam350中检查 是椭圆孔 基本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
出了gerber 在cam350中检查 是椭圆孔 基本没问题的。

出gerber是Drill legend后输出的层吗?

我现在输出的和NC drill相关的有以下文件:
DRILL_ARTWORK.art drill legend命令后的输出的文件
myproject.rou
myproject_A-1-4.drl

楼主:
问题解决:
1.椭圆孔,可以使用pad designer直接出。
2.出drill文件时,使用NC Route命令,生成.rou文件
3.使用记事本打开.rou文件,删掉文件起始部分的“;”开头的语句,便可以使用CAM350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