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产品】+MSP430F2618

楼主(2014-02-08):
现在用的是MSP430F2618,量产的时候估计会用MSP430F2618EP,不过在TI网站上查阅到的MTBF的值,普通的MSP430F2618要比MSP430F2618EP的要高,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A:
MTBF,即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用这个考察一个单片机,没多大意义吧。单独一个单片机IC,自己运行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MTBF衡量一个产品(尤其是电器产品)的可靠性指标,对整个产品考察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BF,即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用这个考察一个单片机,没多大意义吧。单独一个单片机IC,自己运行也不会出什么问 ...

我个人觉得你理解有偏差。
一个电子系统的可靠性,是基于元器件的可靠性的,如果元器件的MTBF都很低的话,那么采用这样的元器件所组成的系统的可靠性也就不会很高。
美军标中是有基于元器件进而计算系统的可靠性的标准。只不过由于现有的元器件太多,所以现在在慢慢的不采用那个标准,不过国军标目前还在使用。

只不过现在还不知道TI是怎么计算这个器件的MTBF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你理解有偏差。
一个电子系统的可靠性,是基于元器件的可靠性的,如果元器件的MTBF都很低的话 ...

:handshake长知识了。还真没见过TI mcu芯片的MTBF数据。
若是楼主找到了,希望能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知识了。还真没见过TI mcu芯片的MTBF数据。
若是楼主找到了,希望能分享 ...

在Ti网站上有查询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