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 定义问题

楼主(2014-02-08):
此verilog文件:
module SPI_module # (
    parameter TBUS_WIDTH = 24,
         parameter SPI_CLK_DIVIDE = 16,
    parameter REG_WORD_SIZE = 24,
         parameter REG_ADDR_WIDTH = 8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sdo,
         output reg cs,
         output reg sclk,
         input  [REG_WORD_SIZE+REG_ADDR_WIDTH-1:0] tdata,
         input  [31:0] spi_start,
         output [31:0] spi_busy

    );

    assign start = spi_start[0];
         assign spi_busy[0] = ~busy;

         localparam IDLE  = 1'b0;
         localparam TRANS = 1'b1;
         localparam CNT = 1'b1;
         reg [REG_WORD_SIZE+REG_ADDR_WIDTH-1:0] tdata_reg;
         reg [4:0] bit_cnt = 0;
         reg start_reg1=0, start_reg2=0;
         reg tstart = 0;
         reg state = IDLE;
    reg tx_start = 0;
         reg [4:0] bit_cnt_reg;
         reg cnt_state = 0;

         assign busy = cs;

         always @ (posedge clk)
           bit_cnt_reg <= bit_cnt;

         always @ (posedge clk)
         if (rst == 1'b1) begin
           start_reg1 <= 0;
                start_reg2 <= 0;
                tstart     <= 0;
         end else begin
            start_reg1 <= start;
                start_reg2 <= start_reg1;
                if (start_reg1 == 1'b1 && start_reg2 == 1'b0) begin
                  tstart <= 1'b1;
                end else begin
                  tstart <= 1'b0;
                end
         end

         reg [5:0] cnt = 0;
         always @ (posedge clk)
           if (rst==1) begin
                  cnt <= 0;
                  cnt_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case(cnt_state)
                    IDLE: begin
            if (tstart==1) begin cnt<=1; cnt_state <= CNT; tdata_reg <= tdata; end else begin cnt<=0; cnt_state <= IDLE; end
                         end
                         CNT: begin
                           if (bit_cnt_reg == REG_WORD_SIZE+REG_ADDR_WIDTH-1 && bit_cnt ==0 ) begin
            cnt <= 0; cnt_state <= IDLE;
            end else if ( cnt==SPI_CLK_DIVIDE-1 ) cnt <= 1;
            else cnt <= cnt+1;
                         end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if (rst==1) begin
        cs <= 0;
        sdo <= 1'bx;
        sclk <= 1'b0;
        bit_cnt <= 0;
                end else begin
                  case (cnt)
                  0: begin
                    cs <= 0;
                         sclk <= 0;
                         sdo <= 1'bx;
                         bit_cnt <= 0;
                  end
                  1: begin
                    cs   <=1;
                         sclk <= 0;
                         sdo  <= tdata_reg[REG_WORD_SIZE+REG_ADDR_WIDTH-bit_cnt-1];
                  end
                  SPI_CLK_DIVIDE/2 : begin
                    cs<=1; sclk <= 1;
                         sdo <= tdata_reg[REG_WORD_SIZE+REG_ADDR_WIDTH-bit_cnt-1];
                  end
                  SPI_CLK_DIVIDE-1: begin
                         if (bit_cnt==REG_WORD_SIZE+REG_ADDR_WIDTH-1) bit_cnt <= 0;
                         else bit_cnt <= bit_cnt +1;
                  end
                  default: begin cs <= cs; sdo <= sdo; sclk<= sclk;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在此verilog文件中,没发现start的定义,是不是就说明start是1位的wire?wire是不是相关于VHDL中的signal?

网友A:
是的,在veriog中1bit的wire可以不用定义;wire相当于VHDL的variable,reg相当于VHDL中的signal

楼主:
为何给不了分?总是提示分数分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