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两片STM8之间的SPI通信

楼主(2014-02-08):
板子上面有两块STM8S系列的芯片(stm8s1003F3跟stm8s1003k3),两块芯片之间的MOSI,MISO,SCK都有连接,现在想用其中一块做主机,另一个作为从机。
问题:主机初始化、io配置完成后发送数据,但是我读SPI_DR数据寄存器的时候没有数据,为0.从机也读不到数据,哪位大神弄过stm8s SPI的,跪求示例代码。。。。。。

网友A:
IAR 寄存器操作?

网友B:
换一种方式,采用查询方式试试看。帮顶!

网友C:
1. 检查硬件连接; 2. 主从机软件配置一定要配合,模式设置要一致,耐心一点查看代码,找到问题不会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寄存器操作?

库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种方式,采用查询方式试试看。帮顶!

谢谢,已经调试成了。DR寄存器仿真的时候本来就看不到数据的!从机时钟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检查硬件连接; 2. 主从机软件配置一定要配合,模式设置要一致,耐心一点查看代码,找到问题不会太难 ...

呵呵,这是必须滴:D

楼主:
终于可以了,从机时钟方向弄反了,直接无语!经过重重调试,主发从收,从收主发,都可以了。结贴~~~~~~~~~~

网友D(2015-12-09):
我也在做这个实验,但是收到的数据一直不对,楼主能不能把你的配置过程分享给我看一下呀

网友E(2017-11-03):
跪求一份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