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池组中间有抽头线,为了监测充电还是别的作用?

楼主(2014-02-08):
公司24VDC的UPS电池组,除了正常充放电用的正负极连线外,还从正极开始往后数第14个电池单元接抽头线(共19个电池串联)。

请问这种从电池组中间抽头有什么作用?
有人说是监测充电需要用到,但是公司用220VAC的UPS电池组就没有中间抽头

网友A:
没有抽头是不对的,如果串联的电池其中的一块损坏了怎么弄,只有通过抽头检测电压才行

网友B:
对,主要是监测串联电池组中电压的。

网友C:
控制电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