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愿意采用c++来玩k60

楼主(2014-02-08):
一般大家都习惯用c进行开发,但是一旦学习了c++,就会感叹c++结构清晰,维护方便等诸多好处,本人期望寻找有意者一起探讨在c++上进行开发.有意者请跟帖,我愿意开源我的代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一起来合作,完成一个完整的c++库代码共享给大家.

楼主:
本人采用IAR开发环境,请有意者跟帖...

网友A:
新手求带

楼主:
如果我们要写一个hello world,并驱动两个指示灯交替闪烁,下面的代码是否更加清晰易懂:
#include "system.hpp"
#include "gpio.hpp"
#include "uart.hpp"
#include "dma.hpp"

using  namespace System;

int main()
{
        uint8_t i = 0;
          CSystem::DefaultInit(System::ClockSource::EX50MHZ,System::CoreClock::CC100MHZ);
        CSystem::WatchDogDisable();
        //执行GPIO初始化 点亮LED
        //PTD(PORTD) 端口,D7引脚,输出低电平,推挽输出模,禁止此引脚的中断请求
        CGpio Led2(Gpio::PORT_D,Gpio::PIN_7,Gpio::BIT_SET,Gpio::OUT_PUSH_PULL,Gpio::IRQ_DISABLE);
        CGpio Led3(Gpio::PORT_D,Gpio::PIN_0,Gpio::BIT_RESET,Gpio::OUT_PUSH_PULL,Gpio::IRQ_DISABLE);
        CUart uart;
        uart.Puts("hello,world!");

        while(1)
        {
          Led2.ToggleBit();
          Led3.ToggleBit();
          CSystem::Sleep(100);
          uart.Put(i++);
        }
}

楼主:
同时希望愿意归纳书写文档的志愿者,帮我一起书写对应的文档,以便后来者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求带

欢迎加入...

网友B:
楼主的新想法值得称赞,支持!我们如果看到这方面的资料代码也会分享给你!

网友C:
暂时只看到过在MBED编译环境下,用C++调试FRDM-KL25Z开发板的。
https://mbed.org/handbook/mbed-FRDM-KL25z-Upgrade

楼主:
一个采用DMA模式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的测试,抛砖引玉了...

#include "system.hpp"
#include "gpio.hpp"
#include "uart.hpp"
#include "dma.hpp"

using  namespace System;
const char hello[] = "hello,world!\nThis string send by DMA.";
int main()
{
        uint8_t i = 0;
          CSystem::DefaultInit(System::ClockSource::EX50MHZ,System::CoreClock::CC100MHZ);
        CSystem::WatchDogDisable();
        //执行GPIO初始化 点亮LED
        //PTD(PORTD) 端口,D7引脚,输出低电平,推挽输出模,禁止此引脚的中断请求
        CGpio Led2(Gpio::PORT_D,Gpio::PIN_7,Gpio::BIT_SET,Gpio::OUT_PUSH_PULL,Gpio::IRQ_DISABLE);
        CGpio Led3(Gpio::PORT_D,Gpio::PIN_0,Gpio::BIT_RESET,Gpio::OUT_PUSH_PULL,Gpio::IRQ_DISABLE);
        CUart uart;
        uart.SetSourceAddress((uint32_t)&hello[0]);
        uart.SetCITER(sizeof(hello));
        uart.SetBITER(sizeof(hello));
        uart.Puts("hello,world!");
        uart.SetDmaRequest(System::ENABLE);

        while(1)
        {
          Led2.ToggleBit();
          Led3.ToggleBit();
          CSystem::Sleep(100);
          uart.Put(i++);
        }
}

dma uart发送测试

网友D:
可以加入搞搞文档先

楼主:
看来感兴趣的人不多...

网友E(2014-12-26):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们要写一个hello world,并驱动两个指示灯交替闪烁,下面的代码是否更加清晰易懂:
#include "system.hp ...

用C++开发???能详细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