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EEPROM芯片时钟线和数据线的上拉电阻

楼主(2014-02-08):
AT24C08BN-SH-T 我司用1K上拉电阻

CAT24C02WI-GT3A 我司用3K上拉电阻

是要根据它们的datasheet来选择,还是要根据实际电路的上电情况来选择?如何选择?

网友A:
上拉电阻的选择和负载电容,I2C的传输速度有关,就是RC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的选择和负载电容,I2C的传输速度有关,就是RC时间常数。

这几个参数在datasheet里面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的选择和负载电容,I2C的传输速度有关,就是RC时间常数。

可以详细说说么

网友C:
想弄明白就去找I2C的协议看,里面有详细的关于上拉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弄明白就去找I2C的协议看,里面有详细的关于上拉的说明。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在端口灌电流负载能力足够和功耗能够满足的前提下,电阻越小越好。数据手册会给出端口灌电流负载能力,I2C协议或者芯片会给出数据和时钟边沿的要求,没有要求的,可以取时钟周期一半的10%-20%为限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参数在datasheet里面有吗?

有的datasheet有关于RC大小配置的曲线图,有的没有。你自己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端口灌电流负载能力足够和功耗能够满足的前提下,电阻越小越好。数据手册会给出端口灌电流负载能力,I2C ...

非常感谢

网友E:
我觉得iic的上拉,应该是用scl,sda的上升沿时间t,除以iic总线电容c,并要满足芯片的电流需求。即r=t/c。电路做完之后再用示波器看下波形,看看符不符合iic总线上每个器件的时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