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STC12C5A60S2的PWM的问题

楼主(2014-02-08):
如题,请问一下大家,我现在照着STC12C5A60S2手册上用PCA模块产生了俩路PWM,占空比是50%。但是我发现为什么产生的PWM是有正有负哦,正负2.5V的PWM。。这是正常的么??我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俩路PWM去控制电机模块的ENA和ENB哦?请问可以么?这是正常的么?

网友A:
不可能。你是直接测单片机的管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你是直接测单片机的管脚吗?

对啊,我用示波器AD档看到的就是正负2.5V占空比到是对的!!!我很纠结啊

网友B:
MCU是输不出+-电压的,你看看你的示波器是不是设置成交流输入了哦,你量个5V直流电看看

网友A:
要用直流档。

网友C:
不可能的,上图看看

网友D:
示波器地线没有夹

网友E:
无中不会生有,没有负电源,也出不来负压,呵呵,调调示波器

网友F:
示波器肯定调节的是交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