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件测试结果怎么来的?

楼主(2014-02-08):
别人写的交接文档,中间有这样一段话:
硬件测试结果:

假设AD4路信号为由1递增1数据.FIFO_0每次需要读10个数,FIFO_1需要读8个数,FIFO_2需要读8个数,FIFO_3需要读8个数。一共要读4排。结果如图所示。

我想问,这个硬件测试结果是怎么出来的,是ise自带的某个软件测试出来的吗,还是chipscope测试出来的?不好意思,原始作者找不到人了,只好网上求助,望高人解答,谢谢!

楼主:
这个有难度的问题,当然20分了,希望大家来抢分啊。

楼主:
这么有难度的问题,当然20分了,希望大家来抢分啊。

网友A:
看不大明白,貌似就是四个fifo依次读取吧。什么测试结果呢??

楼主:
sorry,我没说明白,就是这个图是ise自动生成的吗,还是手绘出来的,表示什么意思,看不太明白,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我没说明白,就是这个图是ise自动生成的吗,还是手绘出来的,表示什么意思,看不太明白,请指点,谢 ...

这应该是用某个工具自己画的吧,ISE和chipscope不能直接生成这样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