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me designer 过孔露铜怎么设置 和过孔不了露铜

楼主(2014-02-08):
Altime designer 过孔露铜怎么设置  和过孔不了露铜????最好上图!谢谢

网友A:
在过孔属性里面有个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bottom 勾选上就表示盖绿油

网友B:
建立过孔的时候,用焊盘编辑器,里面 露不露铜 参数空白或者填写。

网友C:
是不是在出Gerber的时候选也可以,感觉那样比较灵活,盖不盖油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