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问题 高手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4-02-08):
如图所示 正常情况下 当连接某一条线路时  其他的线路会稍暗一点。但是不知道哪设置错了 ,现在连接时 其他的线路非常暗 角度不对直接就是黑的 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该修改哪里的设置。谢谢、

网友A:
这是显示设置的问题,高亮当前正在连接的线,不是设置错了,如果想改的话,参考这句我刚百度到的:“
进Preferences -> PCB Editor -> Display 在Hightlighting Options里,把Apply Mask During interactive Editing 前的“勾”去掉,我不知道自己不小心按了什么快捷键按出个“勾”的。(没有截图软件,截不了图)。”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的,我也知道是显示当前高亮的连线,只是没想到去修改它的设置,正好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