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带载能力不足解决方案

楼主(2014-02-08):
近期一用户的自控系统,使用的是赛摩的称重给料机,在模拟量输入到DCS柜子时加了一隔离器,出现的问题如下描述:

当隔离器输入端输入20mA电流时,隔离器的输出端只有16mA(将万用表串入DCS回路中测量时),不串万用表时,直接看DCS下位程序也只有16mA左右;当断开连接DCS柜子时直接量输出又有20mA,补充下:进DCS模块进过2个隔离,一个是秤重仪表柜上的,另就是DCS柜子的输入隔离器。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称重给料机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带负载能力有限所致,其信号经过隔离后输出,无法带动DCS内部的隔离器和通道负载。如果给料机不容易调整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调整DCS柜中的隔离器,根据现象判断,其所使用的一定是一款无源隔离器,无源隔离器本身有3V左右的压降,折合为150欧姆的负载,且无源隔离器没有阻抗转换功能。

解决办法:可将DCS机柜中的无源隔离器更换为有源型的信号隔离器,如绍兴中仪的ZYG80系列,ZYG25系列产品等,问题即可解决,此类型的隔离器是有源型的信号隔离器,具有阻抗转换功能,输入端电阻很小,几十欧姆以内,输出端带负载能力有很强的,可带动500欧姆的负载。这样,称重给料机信号源的负载电阻就由150欧姆(机柜内无源隔离器的等效阻抗)+250欧姆(DCS通道负载电阻)=400欧姆的阻值,降低为几十欧姆的量级。

网友A:
这个顶一下。

网友B(2014-04-14):
软广告,
    隔离器带载能力只跟你的负载电阻有关系,我做隔离器10多年了在这个行业,只要你按照说明书里面标注的负载阻抗接入就可以了,不过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多工程师根本就不懂,也不管这个,乱接一通。在加上市面上现在很多SB只是一位的要求便宜(从来不问性能),就导致很多隔离器鱼龙混杂。有的把电流型隔离器的输入阻抗做的很高(为了节省成本不放大)就会出现带不动的问题。

网友C:
其实就是恒流输出,MOS管或BJT必须有一个电压给管子的CE端或DS端,负载端电阻过大,把电压都吃掉了,也就是饱和了。

网友D(点评):
者都知道。看来平时没少学习本大师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