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协议ping的时候 能正确解析 但是不能发出数据

楼主(2014-02-08):
在线调试   在箭头那个位置我设置了一个断点   电脑在ping我板子的时候 我的板子在那边能正确解析出来 我看buf里面的数据了是ARP的回复包   但是 下面没有发送出去
更奇怪的就是 当我单独用tapdev_send()发送数据的时候  竟然能发送出去  这是怎么搞的

网友A:
你这不能跟进去函数里头看看那里出错返回了?看你样子都已经有仿真器了。这类问题,跟一下很快就能找到原因,比你等回复来得快,一般都是一些低级错误。你独立调用send函数跟在这调用它是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