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VIP账号获取器【实测可用,就怕你的硬盘不够大】

楼主(2014-02-08):
tyw
报告道长: 还木打开,直接让诺顿给灭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能够获取免费的迅雷vip账号

网友A:
老大,这个好像不是模拟板的东东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个好像不是模拟板的东东嘢

这个。。。我找不到放哪呀,哈哈

网友B:
标记一个。

楼主:
@tyw  把杀毒软件关了,哈哈,小红伞表示会删除一个病毒,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tyw  把杀毒软件关了,哈哈,小红伞表示会删除一个病毒,但不影响使用

哈哈,装好了才发现是一张空卡,晕,天上木油掉馅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装好了才发现是一张空卡,晕,天上木油掉馅饼

怎么会呀,我的好好地。。。

网友D:
确实有,早就在用了,每次使用都是随机分配一个id给你用,可以加速,离线下载没法用,因为你每次用的帐号不一样

网友D:
现在应该还能下载,分享器更新后会要求设置特定主页,俺是让他改ie的主页地址,实际用chrome
步骤简单,简述如下:
1.找到分享器的位置(我习惯放到桌面,不大),双击打开,弹出对话框。
2.在对话框中点击 ↓点这里启动迅雷vip会员账号
3.自动完成,点击确定。

注意事项:
1.有可能会不能设置,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失败了,提示说不能找到file*****,我搜了,也没解决。不过我第二天能用了。
2.有时会需要输入验证码,
3.有时候分配的账号没有了流量,故高速通道不能用,(我碰上过一次)。我推测,账号是随机分给你的,具体咋回事,就不懂了,因为不专业。
4.迅雷版本要求是7.9,我同时分享了我在用的迅雷版本。
5.账号登陆之后,会提示升级尊享会员什么的,切记不能升级,因为不支持。升级之后,账号就不能用了,还得再返回去。
6.对话框中提示暂时只支持*************资源下载,但是我用它下载游戏,别的网站上的电影,也能用。
7.第6条涉及到网站,不知道算不算违规,如果违规,请大大指出,另外,请大大手下留情。得草榴,不容易。绝无私情
8.分享器、迅雷无毒,亲测,一直在用。如果电脑报毒,自己酌情处理,慎重选择

分享器链接1: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1530736573
提取密码 : cl49

迅雷7.9链接2: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6&uk=1530736573
提取密码 : c9ba
如果不能提取,请直接复制链接,输入提取密码提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应该还能下载,分享器更新后会要求设置特定主页,俺是让他改ie的主页地址,实际用chrome
步骤简单,简 ...

哈哈,俺奥特勒,看见要俺掏银子升级就开溜了,少累

网友E:
win7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能用………………………………………………………………………………………………………………………………………………………………………………………………………………………………………………

网友D:
其实年前已经申请了1p的离线空间+1年的免费加速,而且都是免费的。这个加速器可能用不上了,哈哈

网友F:
怎么感觉速度一般般啊:lol

网友G:
感觉是假的,带毒,虽然显示是会员,但是下载速度没有增加.
估计是修改了内存的某个地方,让程序显示为会员,但是迅雷服务器没有等级,所以不给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假的,带毒,虽然显示是会员,但是下载速度没有增加.
估计是修改了内存的某个地方,让程序显示为会员,但 ...

找个偏门的资源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H:
学习一下,观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试过了才说的啊.我在下电影.可以进入离线下载加速状态,而且离线下载已经完成,但是下载速度没有丝毫的 ...

我的测试结果是
没开离线和高速之前的速度

开离线和高速之后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试过了才说的啊.我在下电影.可以进入离线下载加速状态,而且离线下载已经完成,但是下载速度没有丝毫的 ...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我本地的200多的速度也是假的。。。是软件虚拟的

网友G:
我8M的电信光钎,早上下载了一部1G的电影,9:30分开始,现在完成.原来下载速度50kb/s.使用了高速通道,还是加速挺多的,离线下载比昨晚有进步,提供了21.8M的流量.高速通道提供了561M的流量.期间退出登录N次,N>5,仔细观察发现是因为帐号已经有人在其他地方使用了.
所以这个是分享帐号.提供的是真实的账户.有加速效果,但是得看多少人在用同一帐号,同时用的人多的话,只能守在电脑前了.:lol昨晚没有仔细观察,结论有误.
这个软件对于临时要拉一些大文件的情况有用.没必要去花钱充值了.对于下载狂人不太适用.估计对于下载稀有的资源不太有用,因为这个帐号不是你的,即使用了离线下载,下次也未必能用到同一个帐号.

网友I:
给力,晚上试试!

网友J:
有用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G:
用了以后,迅雷再也没有记住我原来的帐号.每次退出,下次再用的时候,都是空的.开来是修改了原来的软件的.

网友D:
现在迅雷又出了个光速会员,现在白金会员也没速度了

网友K:
有成功了的同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