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ZET6 SDIO 问题

楼主(2014-02-08):
GD32 144 脚封装 SDIO 不能初始化TF卡
12M 外部晶振9倍频到 108M,SDIO分频 255 = 108/257 = 420K,
示波器测试SDIO_CK脚频率相符。
同一块板子换 ST的芯片,超频到 108M,卡正常读写。

楼主:
搞定了,发了帖才看到

Q:SDIO DAT 3 pin 的在 1 bit bus mode 下的问题
A:SDIO 在 1 bit bus mode 下,DAT 3 pin 是低电平,这样会导致 SD Card 进入SPI 模式。
       建议在SDIO使能之前,先把 SDIO DAT 3 pin 配置成 GPIO OUTPUT High 或者 input 功能,使 SDIO DAT 3 pin 保持高电平即可。

PC11 在初始化卡时设置为浮空输入,外部有上拉电阻
卡初始化之后,进入4bit模式之前设置为 复用模式

网友A:
测试了14年新出的产品,该问题已经修正!
如果不确定,可以先用示波器看一下。
不过也可以不关心,都同样先把pin3 置高,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14年新出的产品,该问题已经修正!
如果不确定,可以先用示波器看一下。
不过也可以不关心,都同样先 ...

最新的技术手册改过来了吗?

网友C:
验证一下看看结果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