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UC120系列之74HC595驱动

楼主(2014-02-08):
#include "IO_74HC595.h"

/*------------------------------------------------
                发送字节程序
------------------------------------------------*/
uint32_t SendByte_Hc595(uint32_t dat)
{
    uint8_t i;
    uint32_t a;
    a=dat;
//  dat=_cror_(dat,1);
    for(i=0;i<8;i++)
    {
        ClrBit_SRCLK();
        if(dat&0x80)
        {
            SetBit_SER();
        }
        else
        {
            ClrBit_SER();
        }
        dat<<=1;
        SetBit_SRCLK();
    }
        ClrBit_LATCLK();
    SetBit_LATCLK();
    return a;
}

楼主:
#ifndef __IO_74HC595_H__
#define __IO_74HC595_H_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I2C.h"
#include "Driver\DrvSYS.h"

#define   SetBit_SER()      DrvGPIO_SetBit(E_GPA,15)   //595的数据为1
#define   ClrBit_SER()      DrvGPIO_ClrBit(E_GPA,15)   //595的数据为0

#define   SetBit_SRCLK()      DrvGPIO_SetBit(E_GPA,13)   //数据输入时钟线拉高
#define   ClrBit_SRCLK()      DrvGPIO_ClrBit(E_GPA,13)   //数据输入时钟线拉低

#define   SetBit_LATCLK()      DrvGPIO_SetBit(E_GPA,14)   //数据锁存时钟线拉高
#define   ClrBit_LATCLK()      DrvGPIO_ClrBit(E_GPA,14)   //数据锁存时钟线拉低

extern uint32_t SendByte_Hc595(uint32_t dat);
#endif

网友A(2014-03-28):
手机党啥也看不到,顶一个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发的啥

网友B:
595的驱动,和具体芯片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C:
英特翎集团  代理ON NXP TI ST 品牌逻辑IC
主要的系列有:
74HC系列  74HCT373D
74HCT系列  74HCT259D
74ABT系列  74ABT373AD
74AHCT系列  SN74AHCT244DWR
74LV系列   SN74LVC1G32DBVR
74LVC系列  SN74LVC1G32DBVR
74LVC1G系列 SN74LVC1G32DBVR
74AHC1G系列
74LS系列  SN74LS14DR
CD系列   CD4011BM96
HEF系列  HEF4511BT
HCF系列  HCF4051M013TR
PCF系列  PCF8563T
LM系列   LMV324IPWR
LMV系列
MC系列   MC14094BDR2G
TL系列
NJM系列  NJM4558M-TE2
NE系列   NE5532DR
UC系列   UC3844BD1R2G
LF系列    LF353DR
ULN系列   ULN2004AFWG
TLP系列   TLP127-TPL
HA系列   HA17324ARPEL
有需要的黄英致电 王彪 15818572651  QQ2817783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