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UC120系列之74HC164驱动

楼主(2014-02-08):
#include "IO_74HC164.h"

/*------------------------------------------------
                发送字节程序
------------------------------------------------*/
uint32_t SendByte_Hc164(uint32_t dat)
{
    uint8_t i;
    uint32_t a;
    a=dat;
//  dat=_cror_(dat,1);
    for(i=0;i<8;i++)
    {
        ClrBit_SCLK();
        if(dat&0x80)
        {
            SetBit_SDATA();
//            printf("Data is 1 .\n");
        }
        else
        {
            ClrBit_SDATA();
//            printf("Data is 0 .\n");
        }
        dat<<=1;
        SetBit_SCLK();

    }
    return a;
}

楼主:
#ifndef __IO_74HC164_H__
#define __IO_74HC164_H__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define   SetBit_SDATA()      DrvGPIO_SetBit(E_GPA,7)   //164的数据为1
#define   ClrBit_SDATA()      DrvGPIO_ClrBit(E_GPA,7)   //164的数据为0

#define   SetBit_SCLK()      DrvGPIO_SetBit(E_GPA,9)   //数据输入时钟线拉高
#define   ClrBit_SCLK()      DrvGPIO_ClrBit(E_GPA,9)   //数据输入时钟线拉低

extern uint32_t SendByte_Hc164(uint32_t dat);
#endif

网友A:
挺好,支持一下

网友B:
支持你一下,可惜我看不到‘

网友B:
你贴的图片还是我不支持,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