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热电偶测量电路

楼主:
看到一个热电偶测温电路,下图是模拟部分,OP07出来后直接VF转换给数字部分。请高手分析这个电路的特点,属于差分电路吗?R4的作用是什么?理论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A(2014-02-25):
可以利用简单的续断续断算出来。查分肯定是涉及了。要不然怎么能够测量出温度呢。热电偶就是根据压差来测量温度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