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通过BusHound可以接收到数据,程序却收不到。

楼主(2014-02-09):
串口通讯。
串口让接收到。20个字节时触发,程序也触发了,但会报错,用bushound监控
发现,bushound接收到二段数据,加起来刚好是。20。
这种要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说明程序或硬件有错。

楼主:
那是肯定的啦。。在想如果硬件有错的情况下。

如何避免软件上的提示而停止:提示:
Variant or safe index out of boun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肯定的啦。。在想如果硬件有错的情况下。

如何避免软件上的提示而停止:提示:

二者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