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AD中,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到PCB时,出现下图错误。

楼主(2014-02-09):
在AD中,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到PCB时,出现下图错误。不知是何原因,还望大侠解答下。

楼主:
元件是导入了,但元件为何不出现黑色区,而在红色区,也不知红色是什么区域?

楼主: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还是不明白红色是什么区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还是不明白红色是什么区域?

这是系统生成一个原理图的room区域  可以删掉的

网友B:
是的没错是系统生成room区域,把元件拉进网表。

网友C:
room可以删掉,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