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功率LED死灯原因,3个灯珠串联,其中一个不亮

楼主(2014-02-09):
三个CREE_R5 LED灯珠串联,用的恒流源,12V 1A输出,其中两个工作正常且压降均为3V,另一个不亮,但有6V的压降。求分析。。。。

网友A:
它坏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坏掉啦

那为何有6V的压降,大概肯是什么原因坏的呢

画个电路再说

网友B:
既然是恒流源,为什么输出12V1A?恒流源是LED驱动芯片还是什么?另外再试试单颗点亮。

网友C:
恒流源,12V 1A,这种说法是否合适?LED不该串联,应该并联。

网友C:
你这种LED不该串联,应该并联。

网友D:
貌似Led反向漏电流过大。

网友E:
12-3-3=6,3是正常压降,6是剩下的、落到故障LED上的压降,假如输入最大13,那么故障灯上可能就是7V了。
这样理解可以吧?

网友F:
用的恒流源,12V 1A输出
你用的电源不对,当然会坏掉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LED不容易坏的,坏了也可以查原因的
在显微镜下看,即使晶线断了,也可以在焊回去的(焊线机)。

网友H:
串联,有压降正常,没压降的话,另外两个也不亮了。。。

网友I:
多只LED应用还是恒流驱动串联好,对LED寿命有好处,缺点是一个烧断路一串就都不亮了,LZ的不是断路性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多只LED应用还是恒流驱动串联好,对LED寿命有好处,缺点是一个烧断路一串就都不亮了,LZ的不是断路性损坏。 ...

次LED非彼LED。

网友J:
电流多少呢

网友K:
严重怀疑你用的是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