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期自动更新的问题

楼主(2014-02-09):
我用PIC18写了一套测电位的程序,采样什么的都正常,只是存储时日期不正常,日期胡乱跳变,27号走完就跳到14号,28号走完就跳到10号。用的是rx8010时钟芯片,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怎么改

网友A:
检查你读取RTC的程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读取RTC的程序对不对?

时钟读的都是对的,读日期应该也没错吧

网友B:
你应该先单独测试读取时钟芯片的程序对不对。

网友C:
再把RTC的手册读一遍,看是不是漏了什么关于读取时机的描述。

网友D:
估计是读日期的寄存器地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