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5L104 电池供电,进入掉电模式后,外部中断唤醒慢问题

楼主(2014-02-09):
(无正文)

网友A:
没遇到过。那只能提高电压了,或者干脆换片子,MSP430,3.3V供电。

网友B:
你的低电压复位阈值设的是多少?

楼主:
关闭 低压检测,也一样。

规划用其做遥控器的。

网友C:
转官方信息, 看看是否有关系:

【特别声明: 15L开头的芯片如需进入"掉电模式",进入"掉电模式"前必须启动掉电唤醒定时器<3uA>,不超过3秒要唤醒一次,15F和15W开头的不需要】

(82)

楼主:
多谢autopccopy 的解答。

网友D(2015-03-13):
@autopccopy 威武,从手册中找答案,往往能解决问题!搞懂掉电模式的工作原理很重要

网友E(2019-02-12):
首先,STC15F104E或STC15L104E这个系列有BUG(204E一样有这个BUG),本来老妖说要出一个去虫的版本,结果没发布,直接出了一个STC15W104作为替代。
有BUG的这两个系列,BUG就在于外部中断叫不醒,所以如果使用了掉电低功耗让MCU睡过去的话,就叫不醒了。
它也不是完全叫不醒,而是这样的:
1、偶尔中断的话是没问题的
2、慢速中断是没问题的
3、短时间内连续中断,会因为中断标志没有自动清除而中断嵌套死掉,所以官方给出的补丁程序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先清关了EX,再清除IE,醒了以后重新清IE再开EX。但是这个方法仍旧不可靠,还是有相当机率死掉的。
4、电压越低,出现问题的机率越大,供电须可靠,内阻要小,不然就特别容易挂。
以上是个人反复测试得出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