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中的.h文件是怎么定义的和怎么用的,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2-09):
C语言中的.h文件是怎么定义的和怎么用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用的时候这样:
比如stdio.h
用时
#include "stdio.h"就可以啦。
至于怎么定义,参考stdio.h

网友B:
需要用什么头文件就导入 就这样 #include "stdio.h"    其实就相当于一些写好的功能 你导进去就相当于是你工程里的代码了 你可以使用它的方法

网友C:
.
一般是.h声明,.c具体实现
当然你可以直接include   .c的文件,但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

网友D:
一般是.h声明,.c具体实现。

网友E:
找个例子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
一般是.h声明,.c具体实现
当然你可以直接include   .c的文件,但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

正解

网友E(2014-03-14):
你找个例程看下就明白啦

楼主(2015-06-11):
有点看不明白,谁有这方面的视频教程拿来看看,我想会学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点看不明白,谁有这方面的视频教程拿来看看,我想会学会的!

otakutechnology.haotui.com/bbs.php?action=clearpreann下载这个第一课教程,看看就明白!

网友H(2015-07-29):
.c文件是定义,可以说是函数功能的实现,,.h文件就是声明c文件里有什么函数,有什么变量,告诉你函数的接口,如果要用c文件的东西,,包括。头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