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4-02-09):
有源晶振==无源晶振+电源

????

网友A:
真是这样吗,回头我也拆个看下啊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呵呵,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原来是这样

网友E:
有源的叫晶振,无源的叫晶体,不要搞混了!

网友F:
就是这样的,但是准确说,那块板子是“震荡电路”,如果是TCXO,上面还带有温补电路。

网友G: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都需要电源供电才能工作。
有源晶振内部已经进行了匹配,加上电源可以直接起振;无源晶振需要外加电路才能起振。

网友H:
谁能说说这里面的电路,呵呵

网友I:
表示还真没拆开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