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4-02-09):
做一款直流电压表,输入信号为±100mV,精度要求为0.5级(最大千分之五的误差),现在选了一款8位单片机(2.4v~5v供电,打算是用5V供电),片上ADC是12位的,ADC的参考电压可外接或者VCC。信号采集这块是把100mV信号的正极接入ADC输入脚负极接地吗?还是经过电压跟随器或者放大一下再输入到单片机?参考电压打算用2.5V可行吗?    刚入门,欢迎拍砖!欢迎砸电路图!

网友A:
100mv肯定是要放大的啊

网友B:
正负电压的,你要你可以直接接地吗,不用把电压抬起来,还有输入电压小,不用放大的

网友C:
精度和ADC分辨率不是一个概念的,如果使用VCC作为参考电压,VCC变化就完蛋了。

网友D:
参考源最好另外用参考源芯片。至于+-100mv的话建议先提高,再放大采集(这样就会使得测量的精度更准切,如果没有放大,就相当浪费了AD的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电压的,你要你可以直接接地吗,不用把电压抬起来,还有输入电压小,不用放大的 ...

不好意思,最近忙,没上BBS。现在是这样做的,负极接到2.5V,同时运放正输入端也接到2.5V,偏置一下,正极接到运放的负输入端放大十倍再送到单片机的AD引脚,AD的参考电压用片内的5V,可以看下补充的原理图。看你的头像是多功能表,同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源最好另外用参考源芯片。至于+-100mv的话建议先提高,再放大采集(这样就会使得测量的精度更准切,如 ...

帮忙看下原理图哈,板子已经快做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原理图哈,板子已经快做出来了

CA1应该接地,RA4应该放在反馈的后面。很少见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