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的I2C接口可以用通用IO模拟吗?

楼主(2014-02-09):
请教:
单片机的I2C接口可以用通用IO模拟吗?

谢谢!

网友A:
肯定可以的。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IO口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D:
用了20多年,木问题,各种MCU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E:
一般都可以,注意时钟速率

网友F:
能不模拟就不要模拟。。。

网友G:
模出来的更可靠,只是速度慢很多,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