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的UART可以用通用IO模拟吗?

楼主(2014-02-09):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波特率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具体要和应用协调好

网友D:
网上有例子。。。。。。。。。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E: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F:
可以的,用定时器+外部中断,主义波特率不要太高。

网友G:
可以,主要是控制好波特率,不要误差太大,

网友H:
可以,10多年前就用了,工控,一般是1200~9600bps,非常稳定,一个MCU模拟4路(最高9600),如果模拟2400,则可以16路

网友I:
可以的 但是要注意时序 还有就是波特率不要做的太高 波特率要看你I/O口的性能

网友J:
在这上面耗时间精力不如换个多串口的芯片。

网友K:
找一个多串口的处理器就是了呗~!

网友L(2015-01-27):
我也想用IO口来模式UART

网友M(2016-07-11):
可以的。任何一个IO都可以模拟发送端,接收端用外部中断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