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USRP类型的软件无线电平台

楼主(2014-02-09):
想做一个基于FPGA的软件无线电平台,初步想用PCIe插卡的方式,能插在PC机器里面工作,提供Linux的驱动程序。也可以提供以太网的外部接口。电路板能实现射频信号收发,频率范围60Mhz - 6ghz. 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如何,有感兴趣的么

楼主:
初步的想法是用FPGA加上ADI的transiver射频集成芯片(多个系列的,最大带宽可以到50Mhz)来实现,上面附加网口,PCIe接口, DDR3内存颗粒,时钟电路等。就是感觉国外的买的太贵,而且集成度不搞,做设备集成的时候不好用。做开发吧,开放度又不够,性能也比价差。

楼主:
做出来加上一个工控机,或者有PCIe接口的草莓派ARM底板,就能做各种各样的软件无线电设别了。不仅仅是用来学习,还能真正做产品用,集成度高

网友A:
这东西,想做好,工作量可不小,其人力成本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B:
你是想研究软件这边呢,还是AD硬件这边呢。AD这边网上有现成的。

楼主:
这个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原型,不过板子太大,功能太全。我想精简下,现在的板子上面有一片K7 FPGA, 一个ADI的射频transiver, 一个1G DAC, 150M的ADC, 一个DDR3的内存条, 还有4个光口,PCIe是4x的。 硬件,软件和FPGA基本功能都做好了,可是觉得功能太全,这样价格会比较高。现在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个精简的版本的,满足最基本的SDR需求。想看看大家有啥好的意见提出来。需求,想法等等

楼主:
现在板子是标准的PCIe长卡,可以放到工控机里面。不过对于SDR应用不知道是否方面,现在的USRP之类的似乎都是网口LAN连接的,现在做成LAN的也是可以的,只是觉得是不是做成PCIe的会更方面一点? 别人拿来做产品的话?

楼主:
现在是双天线的射频,是否需要做成4天线的。

楼主:
上图,不过是附件

网友C:
现在有那种用电视棒做的SDR  主要工作在PC机软件设计  不过老外好像有不少软件可以用

网友D:
hackRF的硬件也可以的吧,好像不是很复杂,而且开源

楼主:
好像都是USB3.0接口的,没有接PCIe的,而且都是老外搞的,我想的是能不能搞点我们自己的SDR呢

楼主:
或者说大家选择SDR的基本标准是十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