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菜鸟求助:程序下载出错!

楼主(2014-02-09):
Nu-Link  Keil驱动已经装了,怎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啊?

网友A:
会不会keil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keil没装好。

在论坛里找了找,好像都是用ICP或者ISP下载,不能用KEIL直接download?

网友A:
可以呀,你有NULINK吗?

网友B:
貌似要装个NULINK软件,然后在keil上的debug上设置下,楼主可以查查,具体细节不太清楚了。

楼主:
在群里面问了九哥,升级了Keil和把Nu-Link升级为最新版,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