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 PIC12F1822 单片机 最小系统原理图?

楼主(2014-02-09):
求 PIC12F1822 单片机 最小系统原理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给你的

谢谢!

网友B:
PIC12F1822接上电源就是最小系统---可以工作了, 你还要什么原理图?

网友C:
自己看手册画一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2F1822接上电源就是最小系统---可以工作了, 你还要什么原理图?

请问:

不需要时钟电路吗?

谢谢!

网友D:
有内部RC振荡,有内部复位,所以只要有VCC和GND就可以让他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不需要时钟电路吗?

楼上已回答了,很多问题---看看数据手册就解决了呵:P

网友E:
是啊,PIC的腿少的单片机都是不用外部震荡电路的,要不然就没有几个能用的爪子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