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 STM8L151FX 单片机 最小系统原理图?

楼主(2014-02-09):
求 STM8L151FX 单片机 最小系统原理图?

谢谢!

网友A:
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ls/FM116/SC959/SS1673/PF250636
这是官方STM8L评估板的界面
在下面可以找到 Schematic Pack 一栏有个压缩包 里面是原理图 不过是STML8L152的 不过应该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ST有这样的文档,AN3029 -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8L   里面21页就是你需要的最小系统。
151没LCD,你把LCD部分引脚和电路去掉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点!再研究下

网友C:
跟STM8S只是供电电压不一样而已,其他的都差不多

网友D(2016-11-16):
引用 网友B:
ST有这样的文档,AN3029 -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8L   里面21页就是你需要的最小系统。
151没LCD,你把L ...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