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M3S9B92的EPI并行信号连接问题

楼主(2014-02-09):
用MCU控制液晶,用到并行的16位信号连接。但是板上面留出的EPI管教比较乱,目前的硬件基础上,我只能在EPI里面挑16个管脚连接了。请问 这样不按照顺序来连接,可以用吗。

网友A:
不可以。不能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不能正常显示的

是要严格按照这个顺序连接吗?       顺便问一下,EPI怎么写数据呢?我看数据手册里提到WFIFO,但是没有详细说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严格按照这个顺序连接吗?       顺便问一下,EPI怎么写数据呢?我看数据手册里提到WFIFO,但是没有 ...

看LM3S9B92的datasheet中External Peripheral Interface (EPI)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