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细分问题

楼主(2014-02-10):
有很多人都说步进电机的细分数超过16细分是没有意义的,我却不能理解,有没有高手有实实在在的论据证明这一点?还有很多的步进驱动器还有,32,64,128,256,等细分档位,既然超过16细分是没有意义的,为何还要做这么多档位??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求楼下解析啊

网友B:
确实没意义,超过16细分以后角度准确度难以控制,这一点深圳有公司在网上发表过论文及实验数据。

网友C:
当然有用,第一可以降低噪声,第二配合编码器可实现更精确控制。可参阅我新浪博客:secd的工程师之友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意义,超过16细分以后角度准确度难以控制,这一点深圳有公司在网上发表过论文及实验数据。 ...

是那个公司,那篇论文,可否发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D(2014-04-15):
引用 楼主:
是那个公司,那篇论文,可否发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是啊,分享一下,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E:
步进电机的停止精度与定转子的加工精度,组装精度及线圈的直流电阻有关。目前国内步进电机加工精度可以做到步距角的5%,比如两相1.8度步距角的5%。

网友F:
有意义  低速的时候更平滑  如果编码器精度高 可以配合使用

楼主:
还是没人能解释清楚????

网友G(2014-06-15):
不能通过高细分提高位置精度,但可以改善电机振动和噪音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没人能解释清楚????

你太新手了,人家已经解释了,你听不懂而已.

网友H:
再不懂,就自己买个电机试试.

网友I(2014-11-28):
细分 加编码器  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J(2015-10-10):
是32细分,高于32细分精度已经无法提高,但是还可以减少电机噪音,增加平稳性!

网友K:
说16细分以上无意义是做不好16细分以上了吧,建议看看鸣志的步进,或者加编码器看看,高细分性能不是16细分能比较的

网友L:
步进电机细分,有不同意义。
1、可以改善一定的步距角精度,但这是在电机精度以内。
2、低速时减低电流波动,即振动。
3、对数控系统提高计算精度。
4、难点,控制脉冲频率要高,不然速度很慢。
对于楼上有坛友说细分有助闭环精度,那是误导,因为编码器与电机步距角精度有差距,不可能同步,反而会对系统产生干涉,我在研发步进闭环时就出现,最终以编码器精度为准,这样可实现步进电机以FOC驱动控制,转速3000转且力矩恒定有效。

网友M(2016-09-11):
意义和成本成正比,当成本赶上伺服电机时 就没意义了

+1

网友N(2016-11-17):
深圳雷赛官网上好像有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用,第一可以降低噪声,第二配合编码器可实现更精确控制。可参阅我新浪博客:secd的工程师之友 ...

  定位精度不能提高,反而引起误差, 精度是步进电机结构决定的

网友O:
  **百度的~~~~     百度 :secd 工程师之友

https://www.baidu.com/s?wd=secd% ... =423153744105980441

  出来的全部是广告,,,,  1~8页都是~~~~ 操操操

网友O:
https://bbs.21ic.com/icview-247817-1-1.html   以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