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细数那些功耗做的很低的低端单片机,如PIC

楼主(2014-02-10):
细数那些功耗做的很低的低端单片机,如PIC
本人接了一个小项目,因为使用3节干电池供电,所以要求功耗尽可能的低,一直以来都知道PIC的功耗低,但是成本有点高。
请大家帮我选下出了PIC,还有哪个牌子单片机功耗低呢?

网友A:
MSP430
飞思卡尔最新的KinetisL系列

网友B:
430和壁虎的低点。可以选择最低0.9V供电的MCU。
其它的低功耗:比如ATMEL,ST,FRE的ARM都差不多的。

网友C:
用过台湾的4位或8位机,最低可到5uA以下

网友D:
台湾的合泰MCU,功耗很低,休眠1UA,可以WDT或者管脚中断唤醒。

网友E:
论单片机低功耗,非当EFM32莫属了。arm cortex M3 内涵,pic,mps430都是浮云,下图上功耗对比表。

网友E:
低功耗对比图

网友F:
功耗不错的话  430不错

网友G:
小壁虎怎么不拿nxp的比,很多参数都比不上nxp
低功耗,低成本是日系和台系单片机的强项.

网友H:
低功耗,手持设备。

我推荐430!

网友I:
要说低功耗就是430了,ARM里面就是小壁虎了,以前ATMEL的mega用的人挺多,但是价格是个问题

网友J:
用法不一样,决定了产品最终的功耗不一样,MCU厂家给出的那些参数往往都是带有诱导性,比较的往往只是CPU的功耗而已。

例如,你要用一路ADC测量一个模拟电压,而后用LCD显示出来,使用不同的MCU进行设计功耗完全不同,比较那些参数得到的最佳选择往往做出的结果并不是最低功耗,就拿MSP430来说吧,他的ADC模块的功耗高的惊人(2012年以后改进了一些),用它作出的成品功耗可能就是惨不忍睹了。
再例如,有些厂家标注的性能参数典型值比较保守,而有些厂家标注往往比较大胆,基于这种层次的比较则毫无意义了。
所以,单纯的比较这些参数意义不是很大,你应该根据需求进行实际的功耗估算,然后根据估算结果来选择正确的MCU,而这个选择往往才更靠谱一点。